atv303变频器不能启动

楼主(2013-06-30):
用modbus通讯,频率能写进去,控制字h0f正转也写进去了,但是不能启动,是什么原因?请老师解答。

网友A:
变频器参数也要设定正确的。

楼主:
得先发送控制字h06才行,然后再发送h0f,就能启动。

网友B:
你那有二手的施耐德ATV303变频器吗??功率数7.5KW的??。。。有的话我买台!!ATV303HU75N4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你那有二手的施耐德ATV303变频器吗??功率数7.5...

联系方式: 136 6536 2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