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频区在截止频率附近幅频特性的斜率要在-20db/dec呢

楼主(2013-06-30):
rt,希望解答下,为什么中频区在截止频率附近幅频特性的斜率要在-20db/dec呢

网友A:
你说的是三极管吗?还是其他的啥电路。似乎没说清楚吧。能详细点儿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三极管吗?还是其他的啥电路。似乎没说清楚吧。能...

自动控制理论中的,就按伺服电机说吧,希望解答下

网友B(2013-12-28):
不是很清楚楼主的意思,估计是伺服系统的开环幅频特性吧。

如果截止频率附近幅频特性的斜率要在-20db/dec,意味着在截至频率前系统只有一个极点,产生的相移不会超过90度,再通过反馈构成闭环系统后肯定是稳定的,不会出现振荡。

如果截止频率附近幅频特性的斜率达到-40db/dec,意味着在截至频率前系统有两个极点,这时产生的相位滞后可能已经超过135度,经过反馈后系统稳定裕度不足。甚至相位滞后最高可以接近180度,形成正反馈。

如果截止频率附近幅频特性的斜率超过-40db/dec,意味着有更多的极点,相位滞后更多,也就更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