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捕柜子冒烟了

楼主(2013-06-30):
电捕柜子冒烟了,检查未发现螺丝松动的地方,处理烧焦部分的绝缘以后,已经正常运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网友A:
这就是松动了。。。螺丝一定要拧紧。。未发现是因为打火以后焊住了,当然试不出松动了!!

网友B:
 看图片,可能是下面的小断路器左边螺丝松动打火了吧?

网友C:
看样子是下面的小断路器接触不良导致发热起火烧到上面的

网友D:
下面的电缆的线鼻子没压紧,然后发热了。

网友E:
安全要牢记

网友F:
看来扭紧螺丝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G:
螺丝松动,接触电阻增大,导致发热严重甚至发生火灾。有些人一直不重视这些细节,悲哀呀。

网友A:
干机械的转过来干电工,往往这些事情。。机械需要拧紧,他知道,电气也需要拧紧,他不知道,他以为通过电就行了,不拧紧也能通过电。。。。

网友H:
小开关上口电源压接送动,发热起火!日常巡检很重要啊!

网友I:
没有接紧是肯定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松动了。。。螺丝一定要拧紧。。未发现是因为打火以...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下面的电缆的线鼻子没压紧,然后发热了。

电捕,烧了不可惜

网友L:
看来扭紧螺丝是非常重要的。安全工作常抓不懈!警钟长鸣!

网友M:
拧紧东西很重要。不好看可以。不能不紧

网友N:
还好,烧得不多.

网友O: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松动了。。。螺丝一定要拧紧。。未发现是因为打火以...

网友P:
呵呵!烧成这样了,我们也有过。

网友Q:
烧这么很,要是在我们这的话,就要罚钱了!

网友R:
学习一下。天天向上。

网友S:
你们都走入了个误区,固然螺丝紧固重要,但是平时的巡检,和定时的维护更加重要。

网友L:
看来烧得不轻,总结教训,以示后人

网友T:
引用 网友R:
学习一下。天天向上。

网友U:
线烧了不打紧,还好塔没炸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