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的工作原理及其冷端补偿

楼主(2013-06-30):
  热电偶(阻)由两根不同的热电偶的电极导体材质组成。其工作原理是:当测量端与参比端存在温差时,就会产生热电势,工作仪表便显示出热电势所对应的温度值,适用于生产现场存在高耐磨固体颗粒或流体;当保护管发生损坏时可切断热电偶。主要应用在炼油厂,是催化裂化不可缺少的测温装置,它是通过在耐磨头喷焊Ni+Wc35,使钢的硬度提高的。
理论上,热电偶的测量是以冷端在零度为标准测量的,然而,通常测量时仪表是处于室温之下的,由于冷端不为零度,造成热电势差减小,使测量不准,出现错误。所做的补偿措施就是冷端温度补偿。
热电偶测量温度时要求其冷端(测量端为热端,通过引线与测量电路连接的端称为冷端)的温度保持不变,其热电势大小才与测量温度呈一定的比例关系。若测量时,冷端的(环境)温度变化,将严重影响测量的准确性。在冷端采取一定措施补偿。由于冷端温度变化造成的影响称为热电偶的冷端补偿。
热电偶的冷端补偿通常采用在冷端串联一个由热电阻构成的电桥。电桥的三个桥臂为标准电阻,另外有一个桥臂由(铜)热电阻构成。当冷端温度变化(比如升高),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也将变化(减小),而此时串联电桥中的热电阻阻值也将变化并使电桥两端的电压也发生变化(升高)。如果参数选择得好且接线正确,电桥产生的电压正好与热电势随温度变化而变化的量相等,整个热电偶测量回路的总输出电压(电势)正好真实反映了所测量的温度值。这就是热电偶的冷端补偿原理。

网友A:
谢谢分享,不错资料,欢迎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