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怎么获取PLC寄存器的地址?

楼主(2013-06-30):
我用模拟量输入AI0-AI7怎么获取它们的寄存器地址,是参考下图吗?还要写一个上位机程序不知道怎么通过MODBUS来获取寄存器里面的值。

楼主:
AI0的地址是:030000,AI1:030001.......AI7:030007是这样的吗?

CZR技术流、追求

网友:
你上位机如果是通过MODBUS协议来读海为PLC的AI0-AI7的值时,就要用AI0-AI7对应的Modbus地址,AI0到AI7为0000H到0007H,当然你要选择相应的功能码,方便的话留个邮箱给我吧,我这有海为的通讯地址代码表,可以发给你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位机如果是通过MODBUS协议来读海为PLC的AI...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学习了。通讯地址代码表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