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7-300的语句表编程

楼主(2013-06-30):
一句 L 2#0 是什么意思,查资料查的头疼,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A:
L  的意思 就是LOAD 指令 的缩写,把一个值(常数,寄存器载入到ACC1寄存器), STL 指令有点像 汇编语言, IEC 标准中的 IL 语言也是类似的,

L  2#0  //  把 2#0 这个值 载入 ACC1  累加器。

T  MW100  //   把ACC1 累加器中的值,传入 MW100 寄存器。

网友B:
执行L P# ANNA (在FB中)后 <86> <ANNA相对于FB开始的位偏移量>。
要在多重实例FB中计算背景数据块中的绝对偏移量,必须将AR2寄存器的内容添加到此值。
执行L P# ANNA (在FC中)后 <传送至ANNA的数据的跨区域地址>
X ="1"或"0"

楼主:
1楼的不知道对不对,

2楼的解释下,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