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通讯设备

楼主(2013-06-30):
  写着通道一通道2,是分支器?通讯总线插头的接线一进一出,如果接两根线时,终端电阻开关是拨OFF?

网友A:
看起来是和别的设备一起用的吧;

下面还有4个接线:类似光纤尾纤。

网友B:
通讯总线插头的接线一进一出,如果接两根线时,终端电阻开关是拨OFF?

按说不是终端的应该拨到OFF,终端只进不出的才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