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选型问题111

楼主(2013-07-01):
各位好:

我有一台变压器,变比为380V/150/50,型号为BK500,试问150V时变压器的最大安全输出电流?我在实际应用中接的150V但使用时输出电流可达到13A左右(当然输出时间不会超过10分钟,如果大于可能会因发热冒烟),我想知道为什么这样选型,原则上肯定会缩短变压器寿命,请各位老师高见

网友A:
工作制不同,现则的容量不同。你这个属于间歇性的负载。短时工作制可以降容选用。

网友B:
15oV*13A=1950W,功率不能超。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工作制不同,现则的容量不同。你这个属于间歇性的负载。短...

网友D:
不光要选择变压的电压,还要选择变压器的功率,放止过负载过电流发生!

楼主:
这个是我买设备时厂家配的,一直用着,偶尔有一两台因工作时间长会烧坏,我有好多台,但我总觉得这个设计不合理,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