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USB数据采集

楼主(2013-07-01):
380元的USB数据采集板

 _超小体积、便宜、简单,8路模拟量输入,380元/块!

■ 型 号: USB203

关键词:

USB1.1、USB数据采集、模数转换

■ 简 介

本模块具有8路12bit的模数转换,还有数据总线及开关输入输出。设计初衷是用户可以通过数据总线扩展自己的数据采集系统,但是有许多用户对模拟量输入的要求只是采集一些缓慢变化的电压量,所以就非常喜欢本模块上的A/D输入采集功能。这真是有心插柳柳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呵。到目前为止80%的USB203模块用户把这个模块作为最简单经济的USB接口数据采集板使用。

■ 特 征■ 应 用

◆ 8通道12位AD输入:0~2.5V输入,循环采集

◆ 4位开关量输入;4位开关量输出

◆ 16位低功耗单片机控制,无需外接电源

◆ 8位数据总线,双向;8位地址总线,单向输出

 ◆ SMT工艺,低功耗系统,超小体积模块化设计

◆ 符合通用串行总线USB 1.1版规范

◆ 提供DLL动态连接库文件,测试软件

 ◆ 提供系统驱动文件,用户不必编写任何驱动程序

 ◆ 提供一个4MHz时钟输出

◆ 提供5V或3.3V电源输出

◆ 模块只有打火机大小: 35×55×10mm

◆ 缓变量数据采集

◆ 医疗仪器

◆ 石油仪器

◆ 虚拟仪器、教学实验

◆ 便携式测量设备

◆ 温湿度等物理量检测

◆ 无纸记录仪

■ 订货信息   产品型号    订货号

USB203USB1.1接口,8通道A/D

网友A(2014-05-28):
性能指标:
1.双通道同步采样,采样率最大1G Sa/s,转换精度8bit;
2.采样率可通过软件配置;
3.内部板载FIFO,每通道存储点数最大6万点;
4.具备硬件累加功能,累加次数最大为224(16777216),可软件设置。
5.信号输入范围:1Vpp或5Vpp可选(默认1Vpp,出厂前设置);
6.模拟输入阻抗:1kΩ或50Ω可选(默认1kΩ,出厂前设置);
7.模拟输入带宽:DC~250MHz;
8.触发源:支持触发输出,触发脉冲宽度可软件设置,最小2ns;
9.数据读取方式:高速USB2.0传输,传输速度40MB/s以上;
10.时钟源选择:板载自带高精度时钟;
11.采集卡超量程及电源电压超范围保护功能。
12.采集卡型号:NDAQ-D1000N
13.采集卡尺寸:

“成为业内优秀的高速数据采集卡供应商”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关于诺驰采集卡:

诺驰采集卡拥有高速数据采集、高速信号处理、实时累加存储等先进技术。  诺驰采集卡为用户提供稳定可靠的标准采集卡产品和技术,也可为用户量提供定制化的高速数据采集解决方案。

全国咨询电话:0574-55229191

官方网站:http//:www.nuotch-da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