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5路信号线集中到一路上去怎么接线

楼主(2013-07-01):
我想把5路信号线集中到一路上去怎么接线
有没有这样接线盒什么的,给介绍一个

急需啊

最好的是有一个这样的设备什么的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啊

各位大侠们

网友A: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

楼主:
我想把五路的信号集中到一路上去,在经过rs232转rs485,连接到电脑上去,现在的问题是,发现信号的接线端子只有两个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

   我想把五路的信号集中到一路上去,在经过rs232转rs485,连接到电脑上去,现在的问题是,发现信号的接线端子只有两个接口

网友B:
你5路信号是232?

还是485?

网友C:
如果是带地址设定的485设备,你可以接到一起

网友D:
假如5路都是485信号,就一路接电脑,再并接下一路,再并接下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