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定时32位数据

楼主(2013-07-01):
当T8的定时时间超过一定数值的时候就会变成负数,不能正常进行定时?我想是跟

定时器定时设定值是16位有关。请问如何编程才能实现32位的设定值定时呢?

网友A:
一个计时器触发计数器  但是你定时器为什么能用到32768以上的数据?  和16位无关 计数是二进制的在+1  加到最后 高位变1  就是负数

网友B:
与定时器定时设定值是16位无关,TD330值取绝对值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定时器定时设定值是16位无关,TD330值取绝对值即可。

貌似定时一超过32767就会出现负数!你这样加绝对值的话,就直接改变了那个数值了。请问有没有别的算法可以定时到更大的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计时器触发计数器  但是你定时器为什么能用到327...

你是说定时器只能定时到32768以下的数据吗?是不是超过这个值就会变成负数啦?可以编个程序超出这个界限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一个计时器触发计数器...

 有办法  -1就是32768  -2就是32769    出现负数就是 32768+ABS(EV N)  把这个值赋值给一个32位的     不过没有必要非得用32字的啊 ,你可以多长时间一个计数,比如 1s一个计数,再扩展可以在此基础上1000s一个计数,1s的个数*1000+EV不就得了   TML单位是0.00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

我是想让计时更加精确所以使用了TML,不过也没必要使用那么高精度,最后还是得选择使用T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