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家电维修工---把我哥的冰箱全毁了

楼主(2013-07-01):
该死的家电维修工---把我哥的冰箱全毁了

昨天接到哥的电话,询问冰箱的事儿

拉去修了,去了人家不敢三七二十一先把管路剪了,木有冷却气体了。,最后甩一句,修不了了。

这是什么人呀

维修工说:把温控器的控制接点直接短路给压缩机供电,压缩机电压为100多V。

请问一下,这样的话有谁能相信。如果线路没动过的话

结论:压缩机坏了,之前冷冻没问题的。

我哥被迫买新的了,,现在的家电维修人员咋人性都到这种地步了

我真是无语。。。。

请问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儿。

网友A:
还是找专业的维修比较好点;现在的私人维修是给你修坏了,或者根本不会修;

网友B:
渡渡:这个你为啥不修一下呢,只要压缩机没坏很简单呀

网友C:
最好找正规维修点儿      售后服务中心

网友D:
从哪里买的就到哪里去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渡渡:这个你为啥不修一下呢,只要压缩机没坏很简单呀

网友F:
1.冰箱有拉到维修部修理的吗?

2.制冷没问题修什么呢?

3.不修可以,恢复啊!

4.不仅仅是修冰箱,其他行也是一样,既然找到他,就证明自己不懂,只好任人宰割。做工控的何尝没唬过别人呢!通过此事奉劝大家,做事要厚道,把德放在首位。

网友G:
不能放过他!!!!

网友H:
揍他一顿.

网友I:
  不仅仅是修冰箱,其他行也是一样,既然找到他,就证明自己不懂,只好任人宰割。做工控的何尝没唬过别人呢!通过此事奉劝大家,做事要厚道,把德放在首位。

  你应该自己拆开检修,修不好再去找它

网友J:
楼主为什么不亲自为你哥修一下呢?方便又省钱。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不仅仅是修冰箱,其他行也是一样,既然找到他,就证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渡渡:这个你为啥不修一下呢,只要压缩机没坏很简单呀

都是我没在家的缘故。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