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知道力控eForcecon和ForceControl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7-01):
以前对力控ForceControl熟悉,刚听说eForcecon,哪位老师能简单介绍一下?

网友A(2013-08-25):
与楼主有同样的疑问,有一次我大概看过eForceControl,但感觉好象差不多,不知道有哪位大侠了解过,望不吝赐教.

网友B(2014-05-16):
ForceControl是低端的组态软件,eForcecon是中端的组态软件,功能、数据库容纳方面提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