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为415v,小型断路器热保护器的选型?

楼主(2013-07-01):
由于马来西亚的三相电为415v,所以同样功率下的电机,电流会小些,但有个问题,就是如何去正确选择小型断路 器的型号以及 热保护器的型号?

网友A:
电压高于380V,电动机电流应该偏大不是偏小吧!

个人认为电动机一般工作时都略低于额定电流,很少是接近额定电流的

这样楼主在选型时,按照380V供电计算即可,适当的可以将保护值

偏大一点

网友B:
小型断路器的铭牌上也标有415电压等级的额定电流的,根据负载电流来选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型断路器的铭牌上也标有415电压等级的额定电流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