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房温度报警器

楼主(2013-07-01):
广州市巨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GRM200机房温度报警器由温湿度变送器、LED显示屏及报警主机组成,可应用于小型机房、仓库、实验室、温棚等小型场所,适合于对小型无人值守场所现场温度湿度的测量,控制与短消息报警。GRM200机房温度报警器带485口,可支持通过MODBUS通讯协议实现对多点温度湿度进行采集报警,也可以接4-20mA的温湿度变送器。

产品功能

★机房温度报警器可自动采集温度传感器当前值,并实时与用户设置的上下限值进行比对,当前值一旦超出上下限,报警主机即会发出手机报警短消息;

★大屏幕液晶显示温湿度值,便于查看,瑞士温湿度传感器,温度精度0.5度,湿度精度5%。 ★用户可通过手机短消息指令远程查询当前的温度值,报警器也可定时自动发送温湿度参数到值班人员手机。

★机房温度报警器支持电脑本地或远程监控温湿度,并支持手机网页查询温湿度。

★机房温度报警器最多支持50个值班人员手机,短消息报警内容可自定义。

★机房温度报警器可与烟感探头、门磁、漏水探头,红外等设备连接,同时可用于电压电流检测及断电报警。

★可检测4路开关量输入检测,4路继电器输出。温度、开关量输入检测相对独立,每路均对应温度上下限、短消息报警内容、接警手机号码;

★当监测到温度或湿度超过上限报警值时,其上限继电器动作,可开启排风扇降低温室内的温度和湿度,直至符合要求时为止;当监测到温度或湿度低于下限报警值时,其下限继电器动作,可开启加热器和加湿机提高温室内的温度和湿度,直至符合要求。

★一个机房温度报警器报警器可实现16路温湿度检测,性价比极高;

产品优势

★全工业级设计,CE认证,抗干扰能力强。可直接安装在电柜中。

★通过手机短消息可随时增加值班手机号,删除手机号,修改报警阀值等。

★提供4路开关量输入检测,每路开关量对应高电平报警、低电平报警等触发模式。

★业内首家支持模块短消息余额查询,杜绝欠费。

★一路到四路继电器节点输出,可通过手机控制,或自动定时开关设备。

感谢您关注我们的产品,若您希望获得进一步的了解,如机房温度报警器价格、机房温度报警器规格型号等更多信息,欢迎您随时联络我们,诚邀为您提供最满意的服务!

网友A(2014-03-01):
惠州市黑曼巴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网址:www.heimanba.com.cn

网友B(2014-07-14):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这种东西这么大,,难道嫌弃电池太小,,gsm的基站,加上通信rs485,,,很神奇啊,,我觉得你不如再加入自动控制灭火系统更赚钱,,,,,,

网友C(2014-08-19):
怎么降低空压机房温度,空压机高温是指空压机排气温度超过空压机设置排气最高温度,空压机排气温度正常范围实在70-120℃之间。当空压机排气温度超过我们所设置的温度时,空压机就会自动切断电源,出现停机状况。是什么导致空压机排气温度过高的呢?

风冷式空压机:风冷式空压机油冷却器出现故障是空压机排气温度过高的主要原因。当空压机油冷却器的散热片被灰尘堵塞,冷风无法正常通过油冷却器,空压机油温度升高,再加上夏季温度高,很容易出现停机现象。因此夏季风冷式空压机保养时,一定要注意检查和清洗散热片,以保证空压机的正常运行。

  水冷式空压机:水冷式空压机和风冷式空压机不同,水冷式空压机主要是冷却水的温度,而空压机用水并不是纯净水,在加热过程中会产生水垢(我们在烧热水时看到的水垢一样),水垢产生会堵塞冷却铜管,在空压机维修过程中当冷却铜管结垢过多时,就会导致传热效率降低,继而导致高温停机的出现。

  空压机设计的最高环境温度是47℃,因此我们在安装空压机时,一定要悬在通风良好的场所。

  空压机房温度过高影响空压机散热,空压机散热不好容易引发高温故障,空压机高温故障使空压机油发生结碳、结焦等,给空压机用户带来损失,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怎么样才能降低空压机房温度呢?

  空压机的运行时会产生很大热量,通常这些热量需要排到室外,以免空压机房温度过高,超出规定的正常工业环境温度,即最高温度不高于 40℃,保持空压机房正常的环境温度有 40℃ 下列几种方法:

  1、空压机功率不大,空压机机头大修是必须的,机房比较宽敞,直接在空压机房高处安装排风机,将机房内的热空气排到室外即可(排气风扇的排风量可参考下面的公式 a) b) a));如果机组过大,需讲风道将热风引出到室外;风道的截面大小要与空压机本身的通风口 相同,并且整个通风道从头到尾不能收缩,风道转弯不能过急,要保证适当的弧度。

  2、风道长度如超过 5 m m,或有风道后空压机房温度仍然过高,则需要在风道的出口加装抽风机以加强空压机通风,选用风机的排风量可由下面的公式 a) b) a)或 b)计算得到 0.92

  3、在空压机房洒水,降低空压机房环境温度,但要注意适度。

更多相关文章阅读,欢迎访问:低压电器交易平台 http://www.zysce.cn

网友D(2014-12-05):
好东西   再看看  只不过自己好像不需要

网友E(2015-03-05):
国内楼控产品生产厂商的佼佼者 杭州柏顿思纬 www.batown.com.cn  联系电话 18668156355

楼主(2016-02-22):
巨控GRM200温湿度报警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