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三菱伺服做定位控制

楼主(2013-07-01):
一个工件,前进和后退2个方向。前进设定10档距离(触摸屏设定),每到一个指定距离PLC就发出一个信号,0.5S后继续第二段距离行走,以此类推。当10档距离走完后,快速返回原点,一个运动周期结束。求PLC和伺服型号和相应程序。移动小车和工件总重60KG。

由于机械用齿轮加齿条方式传动,处于精度考虑,在外部传动轴上加装编码器(1024P)来反馈信号。

网友A:
FX2N加1PG10即可。伺服的选择要根据负载和速度。再加一个编码器没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