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的电源输出不能负载是哪坏?

楼主(2013-07-01):
   SIEMENS 的 液晶显示器,今天不工作了,后来检查到发现其电源供电模块电路板上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用万用表空载测量输出电压是有 12.2 V ,但是负载时就不到了

   电路正面图

  有知道这是电路板上哪个元件出了故障不能运行负载输出?

网友A:
好像电源输出滤波电容已经鼓起来了,检查输出整流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电源输出滤波电容已经鼓起来了,检查输出整流部分

  楼主火眼金金呀,一眼就看出输出的电容有问题呀,昨天下午更换那两个电容,输出电压现在正常!

网友B:
   右边的两个电容看到就露馅了,更换就OK,这类国产货质量是这样的,用用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