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开关显示LED出错,怎么办?

楼主(2013-07-01):
  周末对家里的智能控制系统进行进一步的扩展,本周将所有家里的灯的控制开关换成智能 315MHZ 的触摸开关,现在开关工作运行正常,但是 LED 显示灯有两个开关的都不正常

   如上图,这个 3开的智能开关,只要按下任一触摸开关后,三个 LED 指示灯全亮,正常的是按下某个触摸开关,其 LED 才亮,但是现在全亮

  还有这个 3开的智能开关,只要按下任一触摸开关后,只有左边一个 LED 指示灯亮,正常的是按下某个触摸开关,但是这个为什么只有其左边的 LED 才亮,这是电路的哪个部分出错?如何处理?

楼主:
 谁家装有这类开关呀,没有人呀?

网友A:
这么高档啊,只有羡慕的份儿了。

网友B:
莫非是按一次动一个,按2次动2个,按三次全动的那种?

网友C:
没用过,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D:
  看到过,三个条,按某一条就某一路输出的吧,那个 LED 显示就不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