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A71、A72报警

楼主(2013-07-01):
我家的安川伺服换上新的伺服电机后出现A71/A72报警,请各位大侠帮帮分析其中缘。。。

网友A:
过载啊!更换电机之前是什么问题?

楼主:
是这样的,之前就是这个报警,更换一个新电机后还是出现此报警,将原来的电机换回后它有好了,旋转了一段时间(大概几个小时)又不行了。。。还请大侠赐教

网友B:
安川的我们见的很少,我们这也只有一个安川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