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器维修实录,修不好领导不让吃饭!!!

楼主(2013-07-01):
昨天晚上下班还没到家,领导电话通知说,加热设备罢工了。

我问电源指示灯亮不亮?

不亮。

是烧了一半停了?

是的。

领导的话就是圣旨,咋敢抗命,赶紧回去看看,谁让咋是电工呢。

在路上就想了想,问题应该不大,估计是长时间使用,导线与接触片的焊点松动,焊一焊就好了。

回去一看,愣眼了。

没三角形的工具,螺丝下不了。

以前碰到过九阳的电水壶,也是类似三角的螺帽,他NAINAIDE .

再看看壶底线路吧。说不定问题在壶底。

打开壶底的插接线板,看见一个插孔烧焦了。

看来问题在这里了。

打开插接底座盖子

接触片烧不见了。看来只能换壶底这个配件了,上哪儿找配件呢?

发现问题后,找了好几家维修店

个斑斑地,牌子都挂的是什么全能家电维修,一个配件也没得换的。

今天领导说,搞电工地,一个水壶修不好,还修设备......

网友A:
你可以告訴他 你不是修理工  你是專業設備維護!實在不行 對他說   去年買個了表 !你來..................修不好 你還好意思當領導

网友B:
相同的遭遇我也遇到过,领导把他家的电热毯拿来了。问我说怎么不热了,让我给他查查,最后查到是里面线断了、 给他 说线断了 、没法修了  ,他说 这个都不会修 还是什么工程师,  我靠  我告诉他让他晚上少在床上打滚就好了

网友C:
   是呀,领导的话,搞电工地,一个水壶修不好,还修什么?

网友D:
电工就是奥特曼

网友E:
企业中的电工领导看来就是万能的,哈哈。

楼主:
配件已经采购了,在路上,加上一支导热硅胶,25MP。

其实坏了温控器的插接件触片。如果有触片的话,自己也就换了。

手边没得,只能买一个模块,这个模块搞家电维修的肯定熟悉,就是个温控器。

刚拆开的时候,发现两根细小的白色硬塑料棒,没看懂事干什么用的。

后来淘元件,才明白。

如果水壶干烧了,发热管发热导致第一张图中40MM圆形铜片发生形变弯曲,然后通过这两个小塑料棒把触点顶开。

这玩意看似简单,但是第一个想出来的人还是挺聪明的。

(配件到了,再续................)

网友F:
长见识了

多大点事啊还值得把你叫回去

网友G:
哈哈,家里的东西必须的,不过25MP那玩意也太黑了吧,一个电水壶--记得掏过是39块,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哈,家里的东西必须的,不过25MP那玩意也太黑了吧,...

还是走走哥好眼力啊,09年买的,领导说很好用,修好了用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是呀,领导的话,搞电工地,一个水壶修不好,还修什么?

楼主:
自己顶一哈,配件已经在路上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企业中的电工领导看来就是万能的,哈哈。

网友J:
只要打磨下触点就可以了    再说这个东西不值得你这样修吧??

100快一个   都可以买不锈钢的了

楼主:
很多师傅都说不值得咱这么修

其实,领导说值得,那就值得修。

网友K:
我勒个乖乖。。。折腾了大半天我以为你是修什么工业炉。。。原来就是修一个几十块钱的电水壶。。。

网友L:
买配件就花了25MP,你还不如给他买个新的呢,39MP很不错的。

网友M:
干烧保护感温片,,认识他了。当领导的也不能这么折腾人吧。

网友N:
小诚能干,顶起!

网友O: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P:
很多领导都是这么认为的,只要是带电的,电工一定会修。不会,那就是技术问题。

网友Q:
    虽说几十元就能买到的电热壶买配件就花了25MP,看似不合算,但小诚要得就是这个效果---领导的刮目相看。

网友R(2013-08-05):
所谓领导是你家 老婆 吧。

网友R:
大材小用了。,好像人是万能的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