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A71、A72报警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3-07-01):
我家的安川伺服换上新的伺服电机后出现A71/A72报警,请各位大侠帮帮分析其中缘。。。

楼主:
我在网上查到该报警编号内容,不知所说的高负载马达和低负载马达是什么意思?还请大侠赐教...不胜感激

A.71 过载高负载马达大量超过额定转矩下操作数秒
 或数十秒
 A.72 过载低负载马达大量超过额定转矩下连续操作

网友A(2013-08-07):
尊敬的客户:

   您好!A71及A72是过载警报。原因如下:

   1.电机接线、编码器接线不良或连接不良 → 确认接线

   2.电机运行超过了过载保护特性  → 确认电机的过载特性和运行指令

   3.由于机械性因素而导致电机步驱动,造成运行时的负载过大  → 确认运行指令和电机速度

   4.伺服单元故障  → 更换伺服单元

   由于过载情况很多,以上操作仅供参考,如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司: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