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的MT6070IH与S7-200组成系统接入DCS通讯

楼主(2013-07-01):
   我这做了一套威纶的MT6070IH与S7-200组成的一个小的加药系统,之前做的直接就是单独使用的就地操作没有与外部的中控通讯,现在这个设备的使用方想把它接入到DCS系统来远程监控操作。请问各位大侠如何实现这个要求?

网友A:
S7200上装EM277或者以太网241,即可完成与DCS的通讯。

网友B:
 如果PLC是两个通讯口的 就用一个串口通讯线连接PC,在上位机装一个PC ACCESS ,上位机就能监视和控制PLC工作了,如果只有一个口 就加一个模块,然后一样的上位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7200上装EM277或者以太网241,即可完成与D...

 需要用到PC Access做OPC通讯。

网友D:
威纶的MT6070IH有2个RS485通讯口.

如果增加其它硬件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利用MT6070IH多余的1个RS485通讯口作MODBUS从站,接入到DCS系统来实现远程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