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如何矫正

楼主(2013-07-01):
怀疑温控器上显示的温度和实际的温度有差别,如何才能知道实际的温度,设备是用陶瓷加热圈加热的,热电偶是插在被加热物体里的,看热电偶分度表测量是否准确。有什么好的检测方法,或者有什么专门的检测和矫正的机构来做这件事。

网友A(2014-05-21):
首先这个偏差是肯定有的,机器本身有个偏差设定范围,再者温控器本身控制方式存在一定偏差,可以试着调节温控器pid的数据,或者用专门测温仪器连接热电偶的感温线检测下温度

网友B:
找出偏差的原因,解决它,如果固定偏差,就用校正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