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扶梯节能改造方案

楼主(2013-07-01):
摘要:

       自动扶梯节能控制器是当今最先进的自动扶梯一体化控制系统,集成了变频驱动和扶梯逻辑控制,以简单外设就可构成完整的扶梯控制系统。三金电梯配件网自动扶梯节能改造选用新一代模块化高性能扶梯专用控制器,可满足不同扶梯厂家对各种扶梯控制系统不同的功能需求。它具有结构紧凑、安装方便的特点,以其先进的电机控制算法、电机参数自动协调、运行接触器控制、抱闸接触器控制、旁路变频节能控制、全变频节能控制、速度跟 踪控制等多种扶梯控制专用功能是其他控制器所不具备的。独有的运行接触器触点检测、抱闸接触器触点检测、触点粘连检测、上下光电信号、左右扶手信号、梯级缺失检测等功能更是为扶梯安全运行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

自动扶梯节能改造说明
        无人乘梯时:保证扶梯自动平稳过渡到节能运行,以1/5额定速度运行。
       有人乘梯时:保证扶梯自动以节能速度平稳过渡到额定速度运行,实际测量时得到了验证。
       扶梯空载时以节能速度模式运行,电流仅为空载时额定速度运行电流的1/3。
       检修运行时:扶梯系统以1/2额定速度运行,便于检修和观察扶梯机构的运动情况,避免了原系统额定速度点动停止不及时;
       由于无人乘梯时节能运行时速度很低,机械部分的磨损大大降低,相对延长了扶梯的使用寿命。
      变频技术的采用大大降低了扶梯启动时对电网的冲击,采用变频器可有效改善电网的功率因数,降低无功损耗。
      改造中充分考虑了变频系统与原系统的并存,便于系统故障时相互切换,不影响用户的使用。
       改造中借用了原系统的安全条件,加上变频器自身的安全环节使得改造后的系统安全性更可靠。
       扶梯节能改造的设备费用与电能节约和机械磨损的费用相比,投入不大,短期内即可收回投资,
       因此扶梯变频节能安全改造技术的研制使用成功,对于提高现有扶梯安全节能,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普通自动扶梯三大缺陷
        自动扶梯是公共场所运送乘客的最典型设备之一,在商场、宾馆、机场、车站等场所被广泛地使用。一般普通自动扶梯存在三大缺陷:

        1、浪费电能惊人
        对于周期性明显的机场、车站等场所,在飞机或列车到来时客流集中,其余时间乘客较少;对于商场、购物中心等场所,一 般在早上开门后、中午吃饭、晚上打烊前等时间段相对客流量较少;迄今为止,绝大多数自动扶梯都是采用直接电源供电,并且不进行调速,使得自动扶梯在无人乘 坐的时候仍然全速运行,造成大量电能浪费。
假设一部自动扶梯每天运行10小时,电动机功率为7.5kW空驶率50%,每年浪费的电能为:7.5度/小时×5小时/天×365天=13687.5度。按每度电1.00元的价格计算,一部自动扶梯每年损失费用13,687.50元。

        2、机械磨损严重、使用寿命缩短
        自动扶梯采用直接起动的方式,通常每天运行八小时以上,不论有无乘客乘坐,自动扶梯始终保持高速运转,其机械磨损比较大。自动扶梯的寿命一般在十年左右,超过年限后主要部件的磨损相当严重,需要更换大量主要部件或干脆更新整梯才能继续服务。

        3、故障率较高、致使使用成本高
        自动扶梯长时间保持全速运转,其扶梯扶手带、扶梯梳齿板、扶梯梯级等部件磨损很快,除更换部件需要大量的费用外,磨损间隙加大也经常导致自动扶梯出现故障而停止运行或造成故障隐患和发生事故,对于用户、乘客及自动扶梯保养单位都是一件十分烦恼的事。
自动扶梯节能改造原理
       综上所述,普通自动扶梯存在的缺陷是非常明显的,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自动扶梯节能改造政策、甚至给予改造补贴、提倡节能降耗,提高设备运行效率的重要依据。要解决普通自动扶梯的缺陷,只有通过对现有普通自动扶梯进行智能化节能改造,才能迅速提升自动扶梯档次,大幅减少耗电量、延长设备使用寿命,达到理想的效果。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1、在自动扶梯上、下端站入口的适当位置分别安装红外线传感器,采集2米距离范围内是否有人乘梯的信号。当二台自动扶梯交换运行方式时,出口处红外线传感器信号自动断开,入口处检测信号始终有效。

       2、节能运行时间控制是:当乘客走近入口传感器的检测范围时,设定乘客走到扶梯前约需1~2秒钟,在这段时间内变频 器从15Hz节电慢行状态加速到50Hz正常运行速度。为保证安全,在乘客踏上扶梯前完成加速。乘客站在扶梯上的运行时间约是20~30秒钟。当乘客离开 后自动延时设定2~3秒钟,当入口传感器检测无人再乘坐时,变频器减速到15Hz运行。在自动扶梯载人运行过程中,如果连续有人乘坐,则变频器会自动刷新 计时20~30秒钟,维持正常运行速度,直至最后的乘客离开,才延时后降速运行。

       3、自动扶梯在 向下运行时,电动机进入再生发电状态,载客量越多产生的再生能量也越大,此时可以将两台自动上行扶梯的变频器连接成直流母线式,充分利用下行自动扶梯产生 的再生能量供给上行扶梯使用,没有能量浪费。考虑到在极少数情况下也有下行扶梯单独运行的可能,这时可采取能耗方式释放再生能量,在变频器规定的端口串接 一定功率和阻值的刹车电阻即可。

       4、当因某种原因紧急停车时,变频器增加电磁抱闸,以确保安全。

       5、自动扶梯检修时,运行频率可设定在25Hz,以便于检修和观察扶梯机构的运动情况,避免了原系统额定速度停止不及时的不足。

       6、本改造方案完全保留扶梯原有运行模式。设计有切换开关,当变频器检修或故障时,变频控制电路完全撤出控制系统,不影响正常使用。保证在任何运行模式下运行都符合国家《GB-16899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装安全规范》的要求。
自动扶梯节能改造经济效益分析
        1、对普通自动扶梯进行智能化节能改造后,节约电费量统计。
        对普通自动扶梯进行智能化节能改造后,一般可以节约多少电费是用户比较关心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问题是由用户现有普通自动扶梯的使用情况决定的,一般1~2年可完全收回改造成本。现举例说明:
       (1)当普通自动扶梯使用率较低,则进行改造后节电效果非常明显,最多可减少电能消耗高达70%以上。
       (2)当普通自动扶梯使用率较高,则进行改造后节电效果就要差一些,一般不低于20%。
       (3)改造后自动扶梯节能计算方式如下:
        对于商场、购物中心等场所,在每天约10小时的运行中,约有2小时无人乘坐,以一部7.5kW的自动扶梯为例,每年 节约的电能为:7.5度/小时×2小时/天×365天=5475度,以每度电1.00元的价格计算,每年节约的费用约为5,475.00元人民币,节电率 约为20%。
        对于宾馆、建材家具市场等场所,全天的客流量都不及商场、购物中心等场所,在每天约10小时的运行中,约有5小时无 人乘坐,以一部7.5kW的自动扶梯为例,每年节约的电能为:7.5度/小时×5小时/天×365天=13687.5度,以每度电1.00元的价格计算, 每年节约的费用约为13,687.50元人民币,节电率约为50%。

       2、对普通自动扶梯进行智能化节能改造后,自动扶梯的使用寿命提高量对比。
       对普通自动扶梯进行智能化节能改造后,在没有乘客时自动扶梯的运行速度仅为正常运行速度的30%,从理论上讲,机械磨损可减少80%,取平均值大约为50%,也就是说,自动扶梯的寿命可以延长一倍。如果普通自动扶梯原来寿命为10年,经过改造后寿命可达20年左右。

       3、对普通自动扶梯进行智能化节能改造后,可使其故障率大幅度下降,使用费用也明显下降。
       对普通扶梯进行智能化节能改造后,在没有乘客时自动扶梯的运行速度仅为正常运行速度的30%,扶梯的机械磨损大幅度减少,部件更换周期明显延长,不仅可以节约大量购买易损件的费用,而且可以减少维修扶梯而影响扶梯正常使用时间。

                                                                                                    -----三金电梯配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