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303HU75N4 上电报 “--11” 故障原因

楼主(2013-07-01):
为什么施耐德的ATV303上电就报--11故障??机器为7.5KW的!

--11:故障为无输入电源。此时控制组件通过RJ45 接口供电,无线路电压,且不存在运行命令。

刚加上三相电就报,此代码为变频器的状态字!通过参数已把“输入缺相”和“输出缺相”。但上电时仍报此状态,把整个机器装起来也报。控制端子上未接任何短接线!求指导!

附件为此变频器说明书!施耐德ATV303

楼主:
为啥上电就显示这个状态呢??--11!求指点!

网友A:
这个可能是有问题的,找代理商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是有问题的,找代理商更换

额 我知道是有问题。。。但不确定问题出在了哪里?。。是不是因为没有母线检测没有导致的报这个故障啊??那母线检测是不是直接进了电源板上的CPU呢?  那岂不是没法修了??  那您知道哪里有卖这种电路板的吗??代理商的电话呢……

非常感谢!求指点!

楼主:
谁那有二手的施耐德ATV303HU75N4的变频器啊??。。。功率数7.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