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大师做过好的汽车蓄电池充电器吗

楼主(2013-07-01):
有那位大师做过好的汽车蓄电池充电器吗?

我现在做的就是恒流恒压(恒定电流值可调),但是感觉不怎么理想

网友A:
具体什么问题?

楼主不妨说详细些,让大家一块讨论好帮您解决

网友B:
铅酸电池用脉动电流充电好,充电中做周期性小电流放电,这个论文最早见于70年代中期的《XX》杂志(记不起了),现在充电器应用这个技术的还是不多。

网友C:
80年代做过当时30岁不到好玩,5A恒流充电效果不满意一个晚上下来不能全部充满,自行设计制作,用作48V铅酸电池电瓶搬运车晚间不工作时充电。手控方式220V交流单相可控硅半波整流充电。电流控制在电流表平均电流刚开始充电5A左右当电瓶充满时几乎电流为零。每天早上上班时已经几台车都充满了。充电时打开电池加液口排气。电瓶使用寿命大约在10个月到一年中间电解液减少时加蒸馏水。

我想现在控制时序模块多了去,还可以根据需要用PLC组成控制时序数字/模拟输出控制,还可以象微波炉微电脑电子控制方式的。比手控方式好多了。

楼主:
就是做一套自己用的蓄电池组充电系统,蓄电池组是DC48V,200AH,现在的太阳能不够用了(因为经常性停电,以前配置了太阳能电池板1200W,没有空调系统还撮合,现在太热空调开起来就不行啦!所以想用这一组蓄电池组到有电位置充电后再拿过来并联在原太阳能发电系统的蓄电池组保障空调系统运行,因此需要做一台充电机)

网友D:
你现在的不理想,是充电时间长还是充不满电呢?

网友C:
如果只是想做个充电器。简单方法电扇电子调速开关把双向可控硅拆了换个50A单相可控硅再加个直流电流表就可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的不理想,是充电时间长还是充不满电呢?

现在就是一个恒压恒流源(变压器整流后做恒压恒流处理)充电,实在感觉效果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