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S画面问题

楼主(2013-07-01):
系统是HoneyWell系统的PKS C300   以前用HMIWEB画图软件修改图     然后保存  在CONSOLE  station   与    FLEX  station上 刷新就可以了。
最近在工程师站修改完图,保存后 只有FLEX station 画面修改了。在CONSOLE station上还是没有改变,原因是什么?

楼主:
检查文件复制功能激活没有,或者是不是文件复制功能已经出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文件复制功能激活没有,或者是不是文件复制功能已经出错了。

 谢谢分享。

网友B(2013-08-22):
首先,不知道1楼和楼主是神马关系;

其次,在enable file replication中的abstract功能之后,如果将更新的HMI流程图放在主server的abstract文件夹下,才能实现画面自动更新功能。

楼主描述的在某某操作站上修改之后,其他站能自动更新是错误的。有可能是在某操作站上修改之后保存到了主服务器上,从而更新了其他操作站。

网友C(2013-10-25):
学习一下 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