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上位机通讯不了,不能够实现在线模拟

楼主(2013-07-01):
我现在用的是威纶通EB8000触摸屏软件和欧姆龙CP1EN20通讯,程序我都已经编程好了,PLC上面有串口的,但是我的笔记本没有串口。于是从市场上买一根USB转串口的数据线,两边的通讯参数我都已经设置好了,9600 8 E 1 可就是不能够使用触摸屏软件在线模拟啊,到底咋回事啊,哪位大哥帮帮我吧 ,谢谢啦

网友A:
1. 先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看看有没有COM号,确认USB驱动装好了

2. 有PLC了,做一根与屏连接的通讯线,直接将两者连起来,不用模拟了,现场操作就可以了!如果两者连接不上,除了通讯格式9600/8/E/1外,OMRON的还要选择HOST LINK, 屏上要选对PLC的型号!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你的 USB 转串口线驱动正常不?还有通讯端口设置正常不?

网友C: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当时使用的CJ系列的plc

1。保证通讯线是好用的。

2。注意查看PLC拨码开关第五个。

楼主:
已经搞好了,各位师傅们,谢谢你们的好心,因为我那个设备管理器驱动里面的COM端口和参数没有和触摸屏设置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