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设计

楼主(2013-07-01):
现场准备通知单

序号   名称   型号与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1   电阻   RT-1-10KΩ   只   1

2   电阻   RT-1-5.1KΩ   只   1

3   电阻   RT-1-1KΩ   只   5

4   电位器   RTX-0.5-200KΩ   只   3

5   发光二极管   LED701   只   7

6   电容器   CD11-16-3.3uF   只   1

7   电容器   CJ10-0.01uF   只   1

8   电容器   CD11-16-100uF   只   1

9   电位器   WH5-2-470KΩ   只   1

10   时基电路   NE555   个   1

11   触发器   74LS112JK   个   2

12   直流稳压电源       个   1

13   电路板       块   1

14   连接导线   0.5mm²单芯软线   米   5   焊接线

题目要求

(1)根据提供的电子元件,设计电路图,对5个发光二级管实现灯光控制

(2)按照设计图搭接焊接电路,合上电源开关,电路应正常工作,5个发光二级管轮流导通发光,且从V1-V5发光持续时间依次增大。

(3)调节电位器Rp,五个发光二级管持续时间应发生变化

帮忙画个图纸

网友A:
画图还是你自己来吧,提供参考图纸供你参考。百度文库http://wenku.baidu.com/view/23d30945a8956bec0975e334.html

这个可以看出触发器控制灯的

然后下面这个可以看出555电路的应用:

http://wenku.baidu.com/view/366a4a7f7fd5360cba1adbdf.html

网友B:
 这么强大的题目,咱也不会做,只能帮顶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强大的题目,咱也不会做,只能帮顶一下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图还是你自己来吧,提供参考图纸供你参考。百度文库h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么强大的题目,咱也不会做,只能帮顶一下 !

网友:
咱也不会画,只能帮顶一下 !

网友D:
楼主:按你提供的元件很难设计出你要的控制电路,其原因:1、发光二极管做负载输出需有限流电阻,否则发光二极管易烧坏。由于选用74LS112,其电源应选用5V电源,如5个发光二极管做输出就得用5个390欧电阻分别与5个发光二极管串联作限流电阻,你元件表没有。2、选用2个74LS112,即共有4个JK触发器,如用2个JK触发器组成5进制计数器,需有至少6个与非门,你元件表没有。3、如用JK触发器组成5位移位寄存器,至少还得用一个74LS11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按你提供的元件很难设计出你要的控制电路,其原因:...

电阻   RT-1-1KΩ   只   5  因该就是限流电阻

网友E:
5只是限流电阻,缺与非门。

网友:
这不是比武的实操试题吗?

网友F:
思路:555做脉冲输出,2只74LS112共四个JK触发器可实现四种不同频率,加上没分频前的一路,共5路来控制5个LED.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会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内容的回...

别人让我问的不清楚

网友H(2013-08-07):
三个触发器组成三位环形计数器,取其中一个Q触发第四个触发器,五灯循环,有一灯亮时其他不亮,Q反通过200K电位器反馈控制rc的充放电,最下面的那个调整345灯时间,倒数第二个调整25灯时间,倒数第三个调整14灯时间,此电路可控6灯循环

网友I(2014-01-06):
引用 网友D:
楼主:按你提供的元件很难设计出你要的控制电路,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