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我的笔记本电脑装的win7旗舰版系统,如何才能安装step7 编程软件啊

楼主(2013-07-01):
各位前辈,我的笔记本电脑装的win7旗舰版系统,如何才能安装step7 编程软件啊,我下了XP MODE  虚拟系统安装了之后,安装step7 V4.0  也成功了,打开时总是提示 “遇到问题需要关闭,发送错误报告”怎么弄啊?哪位前辈真心帮助下,最好能发给我一份step7 V5.5 能安装成功的

网友A:
 WIN7 要装 S7 V5.5 的版本呀 !

网友B:
网上有教程,可以忽略某个错误,继续安装,直到完成的

网友C:
64位还是32位的?32位的STEP75.5是可以安装的。

网友D:
所以说搞工控一类的最好使用XPSP2的版本比较好一点!!!

网友E:
我的操作系统是Win7旗舰版32位的,同时安装了XP MODE虚拟系统。目前安装了STEP7 V5.5 SP2;MicroWin32 V4.0 SP9;STEP 7-MicroWIN SMART V1.0。都没有任何问题。至于不支持Win7的,就安装在XP MODE下。一切ok。

网友F:
很多成功安装案例已经证实      win7旗舰版系统,安装step7 软件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G:
首先,尽量安装在根目录下,去掉文件名中的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