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EM235输出如何编程?

楼主(2013-07-01):
我用S7-200    CPU224CN+EM235模块,程序为VW50   MOV   W   至AQW0,在触摸屏上输入数值0-32000时,在模块上可得0-20mA输出。我现在想不用数值输入,直接用对应的压力0-1.0MPa输入,应如何编程?请大师们指点,谢谢。

网友:
论坛里有的,要好好找找

网友A:
就是转换的问题,有专门的指令库,直接调用即可

网友B:
模拟量的输入/输出都可以用下列的通用换算公式换算:

Ov = [(Osh - Osl)*(Iv - Isl)/(Ish - Isl)] + Osl

其中:

Ov:   换算结果

Iv:   换算对象

Osh:   换算结果的高限

Osl:   换算结果的低限

Ish:   换算对象的高限

Isl:   换算对象的低限

然后可以建子程序:

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6/508995_1.shtml

楼主:
我S7-200软件指令库中没有模拟量转换指令啊。

网友C:
乘除运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