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实现自复位

楼主(2013-07-01):
西门子plc中,计数器怎么实现自复位?

比如:我想要加数计数器累积到10的时候,输出一个动作或者实现自复位,再从0开始。

网友A:
直接复位即可。当然还得计数器还得使能。。。

楼主:
如果实现自复位是不是还要依靠别的功能块控制?

网友B:
判断满足你的条件(到10)用R复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判断满足你的条件(到10)用R复位即可

编程的时候要怎么做呢?求截图!!

网友C:
西门子300的计时器计数器,均需要程序复位而且是倒计数,这个就是西门子与人类不同的地方

网友D:
就用计数器的触点自复位就可以了啊

网友E:
  就用计数器的输出 M 触点自复位就可以

网友F:
楼主你确信你搞懂了西门子的计数器指令?明确了这个指令的每个参数的含义?

楼主:
    如果输入S有上升沿,S_CUD(双向计数器)预置为输入PV的值。如果输入R为1,则
计数器复位,并将计数值设置为零。如果输入CU的信号状态从“0”切换为“1”,并且计数器的值小于“999”,则计数器的值增1。如果输入CD有上升沿,并且计数器的值大于“0”,则计数器的值减1。

  如果两个计数输入都有上升沿,则执行两个指令,并且计数值保持不变。

   如果已设置计数器,并且输入CU/CD的RLO = 1,则即使没有从上升沿到下降沿或下降沿到上升沿的切换,计数器也会在下一个扫描周期进行相应的计数。

   如果计数值大于等于零(“0”),则输出Q的信号状态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确信你搞懂了西门子的计数器指令?明确了这个指令的...

 如果输入S有上升沿,S_CUD(双向计数器)预置为输入PV的值。如果输入R为1,则
计数器复位,并将计数值设置为零。如果输入CU的信号状态从“0”切换为“1”,并且计数器的值小于“999”,则计数器的值增1。如果输入CD有上升沿,并且计数器的值大于“0”,则计数器的值减1。

  如果两个计数输入都有上升沿,则执行两个指令,并且计数值保持不变。

   如果已设置计数器,并且输入CU/CD的RLO = 1,则即使没有从上升沿到下降沿或下降沿到上升沿的切换,计数器也会在下一个扫描周期进行相应的计数。

   如果计数值大于等于零(“0”),则输出Q的信号状态为“1“

以上信息并没有说明计数器有自复位功能,我想知道如果Q的状态一直为 1 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计数累积到我规定的数时候,实现自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门子300的计时器计数器,均需要程序复位而且是倒计数...

 能发一个标准的样本或者截图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用计数器的触点自复位就可以了啊

 是不是要依靠其他的辅助成程序来进行自复位呢?R的引脚应该加上什么东西?

楼主:
如果实现自复位,要怎么编辑这个计数器?我想要加数到10的时候,实现自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