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打火问题

楼主(2013-07-01):
我在维修直流电机的时候打火,后来调下中位线,旋转180度好使了,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请大神们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正常旋转90度好使的

网友A:
打火是因为碳刷和整流子接触不好,旋转下--接触好了,就不打火了。

网友B:
打火是必不可少的

换新碳刷试试。

网友C:
中电位偏离或者均流线脱焊

网友D:
碳刷的问题,换碳刷吧。

楼主:
理论旋转90度好使,但是不好使 反而旋转180度好使 这是为什么? 谢谢!

楼主:
以前也都遇见过大神门说的问题

楼主:
今天又遇到一个问题 840d操作系统的硬盘存储的是什么数据 ?NC、还是PLC、具体是怎么调用数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