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谐振式稳压器的设计计算方法和制造工艺

楼主(2013-07-01):
        1.  设计计算
        并联谐振式稳压器的计算较串联谐振式稳压器来得复杂。由于电路中有饱和电抗器这类的非线性
元件存在,要计算得相当精确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在设计计算此种类型的稳压器时,一般都用经验方法来计算,并留有一定的调整余量,例如增加部分线圈的抽头等,以便在调整过程中能够得到满意的技术指标要求。另外,还有等效正弦计算法和向量图解法等计算方法。在这里只介绍经验计算法,用这种计算方法得到的数据在实际应用时还是可行的。
        2. 制造工艺
        并联谐振式稳压器的制造工艺,对于整机的性能有很大的影响。在加工和制造非饱和铁心电抗器和饱和铁心电抗器时,它们的加工工艺与串联式电磁稳压器的要求一样。大功率的并联谐振式稳压器由于重量重、体积大,要求各个部件的安装紧固、牢靠,底座上最好装有滚轮,以便于搬动。由于大功率稳压器中电容器的电容量大,一般都是并联运行的,当其中有一只电容器击穿短路,就将影响整个并联电容回路的工作,因此对电容器的选择要求应严格一点。电容器工作在谐振状态时,电容器两端的电压是很高的,应选用耐压在1000V以上的油质电容器。出于电容量大?因此对每只电容器电容气钓;请变要求不十分严终。
        机内联接线和输入输出接线柱的截了面积都应符合最大功率下电流的需要,各个接线头之上紧固,接蚀电阻要小,防上接头处发热。
        稳压器的饱和铁心发热很历害?在装配时应尽量与电容器离开得远一点,防止铁心的热量长期烘烤电容器,影响电容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A:
这玩意是不是谐波治理里面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