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规综合测试仪漏电流测量准确度的校准

楼主(2013-07-01):
安规综合测试仪(以下简称安规测试仪)是用来测试产品安全性能的主要仪器,一般有:耐压测试,
漏电流测试,接地电阻测试,绝缘电阻测试,等等。为了保证安规仪测试的准确性,相应地要对高压
输出、漏电流测量、接地电阻测量和绝缘电阻测量等进行校准。

1. 校准方法
    安规仪漏电流测试也有交流和直流之分,与输出的电压一致。当加交流高压时,就测交流漏电流
,是直流高压就测直流漏电流。安规仪漏电流的设定一般为标称值:0.5mA、1mA、2mA、5mA、10mA、
20mA、等等。当被测试件加到规定的高压时,由于被测试件所承受耐压的能力,会有一些漏电流,当
电流超过安规仪漏电流的设定时,仪器报安规综合测试仪报警,并切断高压,表示被测试件耐压测试
不合格。有些安规仪具有实时显示漏电流的功能。

    安规综合测试仪输出的高压通过高压限流电阻(根据所测漏电流的不同,阻值作相应的改变,电
流大,阻值小;电流小,阻值大)接入数字多用表的电流输入端,利用数字多用表的交流电流或直流
电流测试功能,测试交流漏电流或直流漏电流。电压从低往高调节,当数字多用表显示的电流接近设
定的漏电流值时,慢慢的调高电压,同时观察数字多用表显示的电流值,直到安规仪报警,此时显示
的电流值即为漏电流的实测值。对于具有实时显示漏电流功能的安规仪,还要校准漏电流的显示准确
度,这时只要把安规仪显示的漏电流值与数字多用表显示的电流值进行比较即可。
2. 注意事项
    数字多用表与高压限流电阻R1串联次序绝对不能接错,如果按如图3 所示连接,当电压太高时,
就会烧坏数字多用表,因为数字多用表的输入端对地电压不能超过规定值。建议在电压量程的三分之
二左右进行漏电流测试,这样更接近实际使用情况,根据电压量程和所要校准的漏电流大小选择合适
的高压限流电阻。如果在很低的电压范围进行测量,这不仅不符合实际使用情况,而且在漏电流大小
不变的情况下,高压限流电阻必定选择很小,这样调节电压时,电流变化太快,从而影响校准的准确
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