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热像仪在消防中的作用

楼主(2013-07-01):
        A. 森林防火
  在大面积的森林中,火灾往往是由不明显的隐火引发的。这是毁灭性火灾的根源,用现有的普通方法,很难发现这种隐性火灾苗头。然而用飞机巡逻,采用红外热成像仪,则可以快速有效地发现这些隐火,把火灾消灭在最初。
  加拿大林业学院早在1975年就开始进行森林防火试验,从飞机上检查尚未起燃的潜在火源,加拿大森林研究中心利用直升飞机采用AGA750便携式热成像仪,在一个火灾季节中发现15次隐火。谷物粮仓往往会发生自燃现象,这种自燃现象往往时间长、来势猛、损失大。目前一般采用温度计测量其粮仓地温度变化加以防范。采用热像仪可以准确判定这些火灾的地点和范围,做到早知道早预防,早扑灭。采用热像仪方便简单,速度快,扑灭及时。
  B.电气设备消防检测
  红外热像仪还可以用来探测电气设备的不良接触,以及过热的机械部件,以免引起严重短路和火灾。
  1980年至1983年四年中,我国利用热像仪对华北电力网内的20座发电厂、8座变电站和24条高压线的10000多个插头进行了过热检查,发现不正常发热点500多处,严重过热为100处,由于及时处理,未发生火灾事故。在国外,美国保险公司的统计数据表明,在所有电气设备隐患中的25%以上是引发火灾的主要原因,都是由于插头接触不良引发的。
  对于所有可以直接看见的设备,红外热成像产品都能够确定所有连接点的热隐患。对于那些由于屏蔽而无法直接看到的部分,则可以根据其热量传导到外面的部件上的情况,来发现其热隐患,这种情况对传统的方法来说,除了解体检查和清洁接头外,是没有其它的办法。断路器、导体、母线及其它部件的运行测试,红外热成像产品是无法取代。然而红外热成像产品可以很容易地探测到回路过载或三相负载的不平衡。
  大多数热隐患是在电动机控制设备上发现的,另外也在开关装置和动力盘上发现一些隐患。例如一个联邦政府办公用建筑物内一个主要电动机控制中心发生火灾之后,每六个月对设备进行一次预防性维修。在这次火灾之后进行过两次维修,又进行一次红外热成像产品检查,其结果是:严重隐患预防维修之前为3个,而预防维修之后还是3个。所以红外热成像产品检查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网友A:
我见过夜间摄像采访用的摄像机

也是用了红外热像仪的技术。

夜间抓车震,一抓一个准。

网友B:
预判故障,检测变压器故障,咱那就用红外的进线点检。

网友C:
热像仪流行起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夜间摄像采访用的摄像机也是用了红外热像仪的技术。...

 小诚厉害,看来有利也有弊。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