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和pc,单片机通讯

楼主(2013-07-02):
我用DOP-B05S111和一个microcontroller,以及一个pc通讯,用macro指令可以实现ascii字符通讯。我的问题是:当PC(visual Basic)送来一个Text命令,这个命令包括一些 float数据(以text形式表示)。 我怎么在HMI中把收到的文本字符转换为数字?

我只看到一个接受命令GETCHARS宏指令。这个命令有一定字符长度。但是HMI收到的命令长度可能会变。怎么在不知道可能接受的字符长度情况下接受命令?

从microcontroller或者pc送过来命令可能会随时到达。有没有一个指示标志表明串口有数据近来,如果有,然后再用getchars来输入指令。否则我只能一直用getchars来读取数据,这个命令必须加延迟。这回让人机变得很慢。

网友A:
台达触摸屏支持mobus ascii 或者 RTU从站功能,不需要写触摸屏程序。直接把连接pc的通讯口设置为mobus RTU从站就可以了,然后用pc软件用标准的mobus 协议直接访问数据就行了。。

不懂的加我的群:107531506

网友B(2016-04-14):
初学,还有好几个地方没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