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高过五百伏了,谁能帮分析一下?

楼主(2013-07-02):
电压忽高忽低,高时五百伏,疑是相位角改变,电力线路是铝线杆上下来的,高手给解释一下

我们领导一直怀疑是电力线路问题

时不时出现,五百伏指针表打到头不动了,数字表高时一千多伏达十几秒

网友A:
注意观察一下电压高低的时间规律。

有一种可能就是变压器容量小了,所以故意将变压器次边的空载电压调得比较高。。。这种可能的表现是,非高峰时段的电压会比较高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谐波,因为某些设备或者电力部门的供电设施原因,导致产生一些峰值电压。

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问题,都需要通过供电部门来解决。或者调整变压器,或者改善谐波抑制设备的工作效率。

网友B:
可能接触不良,检查所有的接头

网友C:
附件有发电机并网了?按理说没那么高的啊,谐波是可能引起的原因。

网友D:
走走哥说的有道理,但是发电机并网,电网一般波动较小,而且是短时间的,并网结束后就正常了,谐波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E:
没遇到过该现象;

谐波可能是一个解释原因。

网友F:
先观察一下电压高低的时间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