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技术经验报告

楼主(2013-07-02):
本人在多年的设备检修中,注意到有不少故障是各种低压电器经期使用其元件老化并 缺乏经常性维护而产生的。以下通过本人在检修工作中的一些实例来说明低压电器的 故障检修及要领。
一、几种常用电压电器故障的检修实例
1、电压断路器故障
触头过热,可闻到配电控制柜有味道,经过检查是动触头没有完全插入静触头 ,触点压力不够,导致开关容量下降,引起触头过热。此时要调整操作机构,使动触 头完全插入静触头。
通电时闪弧爆响,经检查是负载长期过重,触头松动接触不 良所引起的。检修此故障一定要注意安全,严防电弧对人和设备的危害。检修完负载 和触头后,先空载通电正常后,才能带负载检查运行情况,直至正常。此故障一定要 注意用器设备的日常维护工作,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危害。
2、接触器的故障
触点断相,由于某相触点接触不好或者接线端子上螺钉松动,使电动机缺相运行,此 时电动机虽能转动,但发出嗡嗡声。应立即停车检修。
触点熔焊,接“停止”按 钮,电动机不停转,并且有可能发出嗡嗡声。此类故障是二相或三相触点由于过载电 流大而引起熔焊现象,应立即断电,检查负载后更换接触器。
通电衔铁不吸合。 如果经检查通电无振动和噪声,则说明衔铁运动部分沿有卡住,只是线圈断路的故障 。可拆下线圈按原数据重新绕绕制后浸漆烘干。
3、热继电器故障
热功当量 元件烧断,若电动机不能启动或启动时有嗡嗡声,可能是热继电器的热元件中的熔断 丝烧断。此类故障的原因是热继电器的动作频率太高,或负级侧发生过载。排除故障 后,更换合适的热继电器、注意后重新调整整定值。
热继电器“误”动作。这种 故障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种:整定值偏小,以致未过载就动作;电动机启动时间过长, 使热继电器在启动过程中动作;操作频率过高,使热元件经常受到冲击。重新调整整 定值或更换适合的热继电器解决。
热继电器“不”动作。这种故障通常是电流整 定值偏大,以致过载很久仍不动作,应根据负载工作电流调整整定电流。
热继电 器使用日久,应该定期校验它的动作可靠性。当热继电器动作脱扣时,应待双金属片 冷却后再复位。按复位按钮用力不可过猛,否则会损坏操作机构。
二、常用电压电器的故障检修及其要领
凡有触点动作的电压电器主要由触点系统、电磁系统、 灭孤装置三部分组成。也是检修中的重点。
1、触点的故障检修
触点的故障 一般有触点过热、熔焊等。触点过热的主要原因是触点压力不够、表面氧化或不清洁 和容量不够;触点熔焊的主要原因是触点在闭合时产生较大电弧,及触点严重跳动所 致。
检查触点表面氧化情况和有无污垢。触点有污垢,已用汽油清洗干净。
银触点的氧化层不仅有良好的导电性能,而且在使用中还会还原成金属银,所以可不 作修理。
铜质触点如有氧化层,可用油光锉锉平或用小刀轻轻地刮去其表面的氧 化层。
观察触点表面有无灼伤烧毛,铜触点烧毛可用油光锉或小刀整修毛。整修 触点表面不必过分光滑,不允许用砂布来整修,以免残留砂粒在触点闭合时嵌在触点 上造成接触不良。但银触点烧毛可不必整修。
触点如有熔焊,应更换触点。若因 触点容量不够而造成,更换时应选容量大一级的电器。
检查触点有无松动,如有 应加以紧固,以防触点跳动。检查触点有无机械损伤使弹簧变形,造成触点压力不够 。若有,应调整压力,使触点接触良好。触点压力的经验测量方法如下:初压力的测 量,在支架和动触点之间放置一张纸条约0.1mm其宽度比触头宽些,纸条在弹簧作用下 被压紧,这时用一手拉纸条.当纸条可拉出而且有力感时,可认为初压力比较合适.终压 力的测量,将纸条夹在动、静触点之间,当触点在电器通电吸合后,用同样方法拉纸条 。当纸条可拉出的,可认为终压力比较合适。对于大容量的电器,如100A以上当用同 样方法拉纸条,当纸条拉出时有撕裂现象可认为初、终压力比较合适。
以上触点 压力的测量方在多次修理试验中效果不错。都能正常进行,如测量压力值不能经过调 整弹簧恢复时,必须更换弹簧或触点。
2、电磁系统的故障检修
由于动、静 铁心的端面接触不良或铁心歪斜、短路环损坏、电压太低等,都会使衔铁噪声大,甚 至线圈过热或烧毁。
(1)衔铁噪声大。修理时、应拆下线圈,检查、静铁心之 间的接触面是否平整,在无油污。若不平整应锉平或磨平;如有油污要用汽油进行清 洗。
若动铁心歪斜或松动,应加以校正或紧固。
检查短路环有无断裂,如 断裂应按原尺寸用铜板制好换止,或将粗铜丝敲打成方截面,按原尺寸做好装上。
(2)电磁线圈断电后衔铁不立即释放。产生这种故障的主要原因有:运动部分 被卡住;
铁心气隙大小,剩磁太大;弹簧疲劳变形,弹力不够和铁心接触面有油 污。可通过拆卸后整修,使铁心中柱端面与底端面间留有0.02—0.03mm的气隙,或更 换弹簧。
(3)线圈故障检修。线圈的主要故障 是由于所通过的电流过大,线圈 过热以致烧毁。
这类故障通常是由于线圈 绝缘损坏、电源电压过低,动、静铁 心接触不紧密,也都能使线圈电流过大,线圈过热以致烧毁。
线圈若因短路烧毁 ,均应重绕时可以从烧坏的线圈中测得导线线径和匝数。也可从铭牌或手册上查出线 圈的线径和匝数。按铁心中柱截面制作线模,线圈绕好后先放在105——110℃
的 烘箱中3小时,冷却至60-70℃浸1010沥青漆,也可以用其他绝缘漆。滴尽余漆后在温 度为110——120℃的烘箱中烘干,冷却至常温后即可使用。
如果线圈短路的匝数 不多。短路点又在接近线圈的用头处,其余部分完好,应正即切断电源,以免线圈被 烧毁。
若线圈通电后无振动力学噪声,要检查线圈引出线连接处又无脱落,用万 用表检查线圈是否断线或烧毁;通电后如有振动和噪声,应检查活动部分是否被卡住 ,静、动铁心之间是否有导物,电源电压是否过低。要区别对待,及时处理。
3 、灭火装置的检修
取下灭弧罩,检查灭弧珊片的完整性及清除表面的烟痕和金属 细末,外壳应完整无损。
灭弧罩如有碎裂隙,应及时更换。特别说明一点原来带 有灭弧罩的电器决不允许在不带灭弧罩时使用凤防短路。
常用低压电器种类很多 ,以上是几种有代表性的又是最常用的电气故障的一些方法及其要领,触类旁通,对 其它电器的检修具有一定的共性,乃是实用的。

网友A:
学习了,那么接触器或是断路器的温度多少正常啊?有时候用手摸感觉40度左右的样子 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