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开关测量电压只有12V ?

楼主(2013-07-02):
  先上图:

   如上图,上周末更换家里的智能开关时,有一个3开的按钮开关,更换后有两路灯无信号输出,也就是按下按钮,输出无电压,控制的灯不亮,测量正常输出的一路电路电笔才显示 12V ,这样对不?

网友A:
是不是客厅的灯,低压控制高压的,有这可能。可控硅的控制电压不高的。

网友B:
  不是有电指示了吗 ????  电笔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