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直流调速器进线电流

楼主(2013-07-02):
我公司采用欧陆590系列的直流调速器,直流电机为Z4系列的,额定功率90KW,电枢额定电压为440V,电流为227A,我想问,欧陆驱动器进线为三相电,经过它整流出来的电枢电压是有效值440V吗?功率是=440*227*功率因数吗?装快熔的话,在进线处得装多大电流的,怎么计算出来的?进线电缆用多少平方的,本人菜鸟一个,望高手不吝赐教!本人大学高数略懂一二。

网友A:
440*227是电压乘电流,肯定不是功率因素。

网友B:
楼主缺乏最基本的电工原理常识,和高数木有多大关系。

直流功率的计算:p=u*i,就是直流电流乘以直流电压,440V×227A=99.88kW,这是电机功耗。90kW额定功率是电动机轴功率,也就是机械功率。

直流电没有有效值的概念。

参考SIEMENS 6RA直流驱动器手册,280A/460V驱动器,进线熔断器选择为350A/1000V,如用Bussmann的熔断器,则选用315A/660V的熔断器。

具体请参考欧陆直流驱动器的手册,里面会讲得很详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缺乏最基本的电工原理常识,和高数木有多大关系。直流...

懂高数不等于会换灯泡!楼主真应该找本灯泡原理书籍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批评指正,那个440V电压是怎么得到的?找了一些资料,没看明白

网友D:
440V电压就是设计时选择合适的整流管后得到的。

楼主:
听老大说是电枢电流X0.8得到的就是进线电流,快速熔断器用的是200A的,空开是250A的,大家说对吗?

网友E:
窑拖动吧。欧陆驱动器进线为三相电,可控硅整流不带电容滤波,输出440伏有效值是驱动器参数设定的,三相进线电流等于0.8倍输出直流。考虑直流电机可能短时过载,快速熔断器选用的是315A的,进线选框架电流630A的万能断路器,设定350A.

网友F:
直流电没有有效值、最大值之分,这是对的,但是直流电的功率因素怎么弄呢?

楼主:
我们老大居然用50平方的三相进线,不知道究竟可以不可以,有经验的大哥说下,过几天就调试,到时候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