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df-e变频器如何和电脑通讯

楼主(2013-07-02):
请问各位,台达vdf-e的变频器的程序如何可以通过其网口和 电脑通讯上传和下载。我有usb转rs232接口。非常感谢。

网友A:
E系列变频器使用的是RS485接口,232不行。

电脑安装WPLSoft编程软件。

具体请参考变频器电子版手册。

网友B:
变频器一般都是485通讯口,你需要usb转232在转485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