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ongkong2.0BUG及建议

楼主(2013-07-02):
试用igongkong2.0后发现BUG:

1.放在桌面边缘会自动隐藏,如果想再次将其调出必须在显示桌面状态下才能调出,即不能置于桌面最前面。

2.最小化后双击任务栏图标无法调出助手。

建议:

用户信息可以直接在助手桌面显示。

网友A:
就是隐藏后鼠标移动到那个位置可以自动显示(弹)出来。

狼牙,我说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隐藏后鼠标移动到那个位置可以自动显示(弹)出来。狼...

 是的,应该是能自动弹出来,可是实际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