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与PLC通讯中断的监视

楼主(2013-07-02):
组态王在上位机,与三台twido通讯,一直用的好好的,今年发现上位机发指令,PLC不执行或者错误执行。

来人看说是通讯电缆有问题导致的,但检测又没发现通讯中断。

来人建议改通讯电缆为光纤通讯,能改好吗?

另外,如果组态王与PLC的通讯中断,能不能在组态王界面设置发个信号指明组态王与什么plc通讯中断了?能的话,怎么做呢?

另外,PLC与测量仪表的通讯能不能做监视?当它们之间不能通讯时,记录并告知给上位机?

网友A:
可以的啊,PLC与仪表之间的通信;

举个例子:PLC一直读仪表的一个地址或者一个状态;如果读不到就代表没通信上;

网友B:
组态王建变量时就有一个变量代表和仪表通讯故障的bit位变量

网友C(2013-09-27):
在组态王中做一个重新建立DDB连接的一段程序,我也遇到了,但是我现在还没有编出来了,是组态王客服告诉我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