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内部停止问题

楼主(2013-07-02):
在用到施耐德PLC(TSX P57 1634M)时,调试完成在运行时,PLC内部偶尔会停止,程序不运行,只需连线点击运行就好了,请问怎么解决?

找过了售后的,看了说是什么可能型号不稳定??

网友A:
看看说明书咋说的。

网友B:
   PLC设置对吗?

  上电进入运行;施耐德的PLC不稳定,还是第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