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带动八个轴

楼主(2013-07-02):
各位大工,

FX1SMT型号中的M8208怎么使用这一继电器?因为我时间要达到0。05秒

各位大工,请教一下,有个直径300毫米板材,四个方位钻孔,每个方位钻两个孔(孔之间距离为20毫米)。这样的用何种方式来实现?用一个马达带动八个轴,每个轴上装钻头,这样可以吗?或许用四个马达,每个马达定个方位,且每个马达带动两个轴,或许用更好的方法进行实现。这里面牵涉到产品定位,每个轴同样的速度,

还要攻牙,也要定位,这个定位我先不考虑,因为我想先把驱动轴(八轴)做起来,但也在考虑中(如果定位不精的话,直接影响孔位偏移),产品无法描述,有一米四左右高,呈圆柱型,两端是300与400的直径的圆,板材厚度为8与10毫米,材质是45号钢,中间用四根遍钢相连的,精度就是怎么说呢,比如我要攻M8或M6的螺牙,能不偏差就行,现在我们是做一个定位模板,然后再进行人工钻孔。我想先把钻孔的考虑好,然后再想定位。这个攻牙或钻孔的轴是用步进马达带动八个轴还是四个步进电机带动,还是一个步进电机用同步带带动八轴?

网友A:
这个还是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B:
钻孔你用常规马达即可,你这个就是一个群钻而已,你直接买类似成品改造即可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如你的钻孔材料一般,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话你直接用一般的电机就能驱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