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编程口和触摸屏连线 com口与触摸屏连线

楼主(2013-07-02):
松下FP编程口和触摸屏连线  com口与触摸屏连线 分别是怎么样的  线自己做要怎么做。。。

网友A: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

网友B:
直接采购就可以,不必亲自制作,很便宜的了!!!

网友C:
自己做线 翻手册 有针定义

网友D:
松下PLC有几个系列的

触摸屏什么型号的

问题说清楚

QQ 380311035

PLC触摸屏 编程电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