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电动机性能参考

楼主(2013-07-02):
       在三相交流电动机的使用中,越来越多的用于三相不可逆转的传动设备(如水泵、风机、空压机、电梯电机等)。为使电机能在断相、相序、过压、欠压情况下及时得以保护,相应保护器应有上述保护功能,以保证电机和设备正常安全工作。在电压取样型保护器中,通常通过保护器对电机工作电压进行监测,判断其电压状态(如过压、欠压、相序、错相,并在保护器面板上呈现上述故障指示),如有故障,保护器则对三相供电电路中的控制电器(如交流接触器)进行控制,分断主回路电源,从而对电机和传动设备进行有效的保护。

     电压取样型保护器与电流取样型比较其最大特点:它与被保护电器设备的功率大小无关,而只根据电网电源质量的情况来进行保护,使被保护电器避免因电源质量不良造成损坏。

      特别是在三相不可逆转设备或馈电线路中,待确定相序后,因维修或更改供电线路与原认定相序错相相接时,保护器可鉴别其原定相序,从而对电机和相应设备进行保护。

    保护器主要技术参数

     ( 1)工作电压:交流三相300~460V,50Hz.

      2)过压保护:380~460V可调,延时约0.5~5s可调。

       (3)欠压保护:300~380V可调,延时约1~10s可调。

     (4)断相与相序保护:动作时间≤0.2s.

     (5)保护触点容量:AC220V5A(阻性)。

      (6)功耗:<3VA.

     (7)保护器欠压及过压动作特性如所示。

特性线1为单相过欠压特性线;特性线2为双相过欠电压特性线;特性线3为三相过欠电压特性线。

     (8)保护器设置参数过压值――设定旋钮可设置被保护对象允许运行电压的最大值(上限)。

    欠压值――设定旋钮可设置被保护对象允许运行电压的最低值(下限)。

   过压延时――当运行电压超过设定过压值时到达保护器动作的时间(s)。

    欠压延时――当运行电压低于设定欠压值时到达保护器动作的时间(s)。

      以上参数设置可在使用前根据电机需保护的情况来进行适当的设置。

      3原理分析3.1设计总体原理因考虑保护器应有过压、欠压、断错相三种保护功能为一体,采用3输入端与非门和电压比较器来完成此功能。如果发生上述故障,在IC4B组输入端⑧、②、①端分别决定断错相、过压、欠压故障,此时信号输入为“0”电平,且经IC4C组反相(用此组输出端⑥来驱动V1的工作状态)使V1截止,KA1由吸合状态变为释放状态,控制触点转换。原理图中KA1的触点为释放状态下(V1截止工作情况下),保护器如处在正常工作状态时KA1呈吸合状态(V1放大工作状态下)。

     3.2断错相保护分析三相电源经A、B、C端进行检测,且三相电源分别加入RC移相电路,如在相序一定,则在n、w两端Unw矢量较小,通过对此电压整流、滤波、使L3(断错相)指示无以驱动,则光耦IC2(对采样信号与工作电压起隔离)处截止不导通状态。从而使IC4A输入端○11、○12、○13端均为“0”状态,则输出⑩端为“1”此时主要取决于IC4B输入②、①端的变化。如有错断相或缺相故障时Unw矢量增大,通过对此电压的整流、滤波使L3与IC2工作。IC4A输入端为“1”则输出端⑩为“0”,从而致使V1截止,KA1释放,保护器呈保护工作状态。

    3.3欠压工作保护分析当IC1A组⑨端(欠压)电压与⑩端(由IC4A端经R8、R9电阻分压),IC1A中⑩端电压U⑩>U⑨,则⑧端为“1”,欠压指示灯L1工作。IC1B中○12与○13比较(通过RP3、R11对C5充电,设定欠压保护时间);当U○12

    3.4过电压保护分析当IC1C组⑤端(过压)电压与⑥端比较,U⑤>U⑥时,⑦端输出“1”,过压指示灯L2工作,IC1D中③端与②端(RP4、R17对C9充电,过压保护时间设定)U③

    3.5工作电源部分经变压器(变压器干燥处理过程及原理)将A、C两相变压、整流、滤波、稳压提供Vcc与VDD工作电源。

     保护器欠压以及过压取样的基准电压经A、B、C三相,通过R1、R2、R3分压电阻降压后,对其电压进行三相整流,可得到较高的输出电压且纹波电压幅度较小,取样电压(过压、欠压)基准随着A、B、C三相的变化而变化。

     安装尺寸和外形尺寸及典型应用线路安装尺寸。

     使用说明将保护器接入控制回路之中,通过保护器的⑧、⑩端的接通和断开控制接触器线圈KM,从而有效的对电机的工作状态进行有效的控制和保护。

按下起动按钮SB2按,此时A、B、C三端对三相工作电源进行检测,判定有无过压、欠压、相序(错相)。如无上述故障,则保护器⑧、⑩端接通,KM得电,电机主回路得电,电机正常工作。反之如出现上述故障之一,则⑧、⑩端断开,KM失电,电动机失电得以保护。

    (1)如在原控制回路中接入保护器后,电动机无法起动,且“错断相”灯亮,说明保护器相序鉴别已起作用,只需将保护器接线端的A、B、C三相任意两相相互调换一下就能正常起动,此时相序已被认定。以后相序如有改变保护器即能起到保护作用。

    (2)保护器在正常工作时,三个故障指示灯都不亮,保护器控制触头⑧、⑩端接通。如三相电源有轻微不平衡时“错断相”指示灯略有微亮,属正常。

     (3)保护器面板上刻度为示意性刻度,若要准确设定,则应在正式使用前测量确定。

    (4)保护器应在无腐蚀性气体及导电尘埃等场所使用和贮存。

       结束语该电压取样电机保护器在过压、欠压两种情况下,因保护电压范围宽,且电压保护参数值以及保护时间设置,保护时间也可设置,这为用户在使用上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另外对电动机最常见的断相故障和相序进行保护,又不受电机设备功率大小限制,是电压取样型保护器最大特点,现已被广泛使用于上述领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