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接地有危害吗?

楼主(2013-07-02):
当发生直流系统一极接地会有危害吗?如图一所示:

                  图一

当直流系统同一极的另一点再发生接地或在有一极接地时,再发生另一极接地,这两种情况会有危害吗?如图二所示:

                   图二

网友A:
第一貌似没啥危害,第二种,开关就被短接了,跳闸线圈无法失电了。

网友B:
  我们进口设备上的所有直流与交流及接地全是接在一起的,感觉也不错

楼主:
   在直流系统中,发生一极接地时并不会引起任何危害,但长期一极接地是不允许的。因为在同一极的另一点再发生接地后,就可能造成信号装置、继电保护和控制电路误动作。另外,在有一极接地时,假如再发生另一极接地,就将造成直流系统短路。因此,不允许直流系统在一点接地状态下长期运行。

 如图二所示,正极与线路中某一点发生直流接地,可致KK开关短路,保护误动;负极与线路某一点发生直流接地,可致线圈短路,保护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