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为何那么小呢?

楼主(2013-07-02):
1;一台便携式高频焊机铭牌表示电源容量8KVA,工作行实际测电流只有1A左右,这是为何?

2;一台电容储能焊机,标称需要电源20KVA,实测工作电流为3A左右,为何电流这么小呢?  用的是钳形表测量的。

3;测量100A的三线电流有没这莫大的电度表,【如用带互感器的应怎样选型呢】

网友A:
高频的,你普通钳形表测量结果不对哦。

网友B:
1、钳形电流表测量正弦交流电准确,对于电焊机或变频器输出的已经不是正弦波,是PWM波

所以测量结果不准

2、互感器选型主要考虑量程,测量是电流表要大于线路电流,运行时为满刻度的三分之二较好,个人感觉额,呵呵

切勿量程过大,精度低   三个电流互感器型号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高频的,你普通钳形表测量结果不对哦。

 同意此说法!

网友D:
  1、2问同意楼上观点。

  第3问补充一下:有铭牌为100A的电度表,用于电度表直接接入,但导线要粗,一旦过载有可能烧表,不划算也不安全。最好选用经互感器接入。互感器选用150A/5A、0.2S(或0.5S)级;电度表选用3*1.5(6)A,3*220V(如经电压互感器,应选3*100V),0.2S(或0.5S)级。

网友E:
量接入的电源电流吗,那不是高频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问同意楼上观点。  第3问补充一下:有铭牌为...

 你好,测量100A三相电源电流是用150A/5A的电流互感器还是3*100v的电压互感器,还是2个都用?

楼主:
对: 今生缘  1、钳形电流表测量正弦交流电准确,对于电焊机或变频器输...

钳形表测量的是储能焊机的进线端<此处内容被屏蔽>接380V空开下面的线<此处内容被屏蔽>,这应该是正弦波,但为何那么小呢?       还是进线端就不是正弦波<此处内容被屏蔽>为何<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D:
引用 网友D:
1、2问同意楼上观点。   第3问补充一下:有铭...

仔细看了你的提问,“测量100A的三线电流有没这莫大的电度表”,应是电流表不是电度表。如仅仅是测电流,没有100A的电流表,一定要接电流互感器。选150A/5A、0.2S(或0.5S)级的电流互感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1、2问同意楼上观点。  ...

 线电流为100A,测量用电量的多少? 使用电度表,是用电流互感器还是电压互感器,或者是2各都要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1...

  要看你的设备是安装在什么电压等级上。如果是接380V电源,电压互感器可装可不装(一般不装),只用电流互感器即可;如果是接于6kV及以上母线,既要装电流互感器也要装电压互感器,此时电度表选用3*1.5(6)A,3*100V,0.2S(或0.5S)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回复...

 多谢,电源电压位380V,只用电流互感器150A/5A,电表3*1.5(6)。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钳形电流表测量正弦交流电准确,对于电焊机或变频器输...